设计一个5W的充电方案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8-09-26):
   输入为5V2A的电源  设计一个输出为4.2V 1A的充电器
大家可以给个议建吗?

网友A:
可以用FP6101来做

FP6101

工作电压:3.0-20.0V;
反馈参考电压:0.5V(2%);
固定振荡器的频率:360K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过流保护功能(OCP)
过温保护功能(OT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内置2A P-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