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器设计

楼主(2008-09-26):
各位高工,下图是我自主设计的一个LED驱动器.输入适用于全球任何国家的市电.但在工作时,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在开机时正常,然后持续下降,同时,输入功率越来越大.输入功率达到15W以上了,而输出功率只有几W.电感量是0.6MH,77匝,线径0.5MM.电感不怎么热,MOS管用的IRF840,500V8A的,加了一块约1000平方MM厚1.3MM的铝合金散热片还是很烫.请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以下各楼虽没讲到要害,但都有指导性作用.现已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效率低,输入和输出电流缓慢下降等,驱动波形上升沿有尖峰,下降沿有渐变的波浪形谐波,C4上的7.5V有很多尖峰等.希望各位继续指导和关注.

已解决!

楼主:
测试时我用的负载是75欧10W的电阻,恒流0.32A

楼主:
SMD802的资料

SMD802的资料http://www.shamrock.com.tw/mag/dimage/shop/200892509054511.pdf

网友A:
re

c2,r2,r3,d5是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4楼

c2,r2,r3,d5是什么作用?
C1和C2用于负载两端滤波,提高工作效率,R2用于C2的泄流,对LED有一定保护作用.
R3和D5是防止驱动波形失真和自激的.

网友A:
重点检查下mos管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重点检查下mos管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有可能是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导致发热
c3,r1,c2,r2个人认为没必要用,c2,r2也不能这样接的

网友B:
我刚看了802文档

你把R5换成1M试试。

你让IRF840工作在100Khz,很勉强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马上测试

网友A:
开关频率也太高了

仔细看了下datasheet,开关频率搞那么高,会降低转换效率的

网友C:
凭电路结构判断,C2参数不对吧?

楼主:
回复各位

很感谢各位的建议!

C2是用来滤波的.我试过了,把C2换成容量更大的没有多大作用,只是输入电流稍微下降一点,就0.1__0.2MA左右.我把C2换成25V220UF的接到输出两端,效果是一样的.

根据7楼和9楼的建议,我把工作频率降下来,输出就稳定了.但还是效率很低,不到70%,空载损耗有4W多.

网友A:
70%是低了点

d6和mos管都能影响转换效率,d6没必要考虑换更好的,主要还是在mos管上找原因。转换效率达到80%以上个人觉得可以接受了。还有电感值得选择也很重要
c2,r2没必要接,这个电路对电源要求不高,在整流后面接一个滤波电容就好

网友B:
如果你不愿换mos管

就按图改一般可以提高效率
其中vcc接到C4正端

网友B:
晶体管

8050---8550

网友B:
其中电阻可以不要

1k和100,保护用的.

网友A:
re 13楼电路不对吧

re 13楼电路不对吧

网友D:
C2不能接,C2不仅不能保护LED,反而加重MOS管电流。用示波器检查一下脉冲占空比,如果占空比>30%,增加电感值,要将占空比控制在20%左右。

网友E:
C2不能接,原电路中没有C2, 接了有些问题

网友F:
观看下R4两端的波形

1,看下是否电阻有寄生电感在作怪。

************千万要注意:用示波器观察时要用隔离电源********

2,有可能驱动MOS管力度不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电源供电不足。二是内部驱动电流小。加大C4电容看下,

楼主:
谢谢19楼的建议.

楼主:
晕啊!效率低,输入和输出电流缓慢下降.

楼主:
已解决!

电路设计有问题,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