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LM2596这样的开关调压IC么?

楼主(2008-09-26):
    最近一个产品考虑到体积和发热以及效率问题,本来用的是7805,7824这样的线性稳压组成的电源,现在想用LM2596替代。
    但是LM2596的PDF中有5V输出的实例要求输出是“12V固定直流输入”,这里我就有些奇怪了...比如我用变压器输出9V交流,然后用1N5404整流,再并上大的电解电容,出来后的波形是否能满足“12V固定直流输入”这一要求呢?因为算下来9V交流整出来的直流差不多12V多一点的样子,但纹波应该是相当之巨大的吧...那么如果上面的问题成立,是否就不一定要非常稳定的直流输入呢?比如LM2596用24V输出的话需要28V~40V的输入,是否就是指电压在这个范围内随便晃悠也不会对输出造成影响呢?

网友A:
2596有最小工作压差

输入电压必须高于最小输入电压才能够工作

楼主:
这样啊..谢谢~~还有比较奇怪的地方...

    78XX系列我记得效率这么计算的:线性稳压电流相等,输入12V输出5V那么效率就30%~50%之间了,那么LM2596这个开关调压的效率是按DataSheet上写的那样比如5V输出的说是80%,输入端不管接12V还是7V还是24V,效率都仍为80%么?
    另外小弟总有一个困惑...例如变压器输出5V交流,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后按1.414倍算就是7.07V,那么满载和空载时这个值是不同的吧?那么假设接上了LM2596的相关电路后连上负载,这个7.07V就会跌落导致低于最小要求7V而使电源不正常?那么算上电网波动20%的话若要输出5V和24V的话,交流输入各要是多少呢?

网友B:
LM2596是开关稳压管

它的效率自然不能用线性的来算,效率应该还是80%

网友C:
FP6102电路简单,适合你的电路要求。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20214051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