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OOSTER电路拓扑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在BOOSTER转换器的电路拓扑中,为什么那个和和输入电压相连的电感在开关管开通和关闭瞬间,极性发生翻转?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这都不知道,该好好学学了

网友B:
电感一直没变,变的是两端电压

因为上面的电流变化方向(趋势)变了。

网友C:
U=L*di/dt

根据公式及电流的变化波形就不难得出电压要反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