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讨论

楼主(2008-09-27):
  手里有这么一个工业用的功放,从说明书上查到它消耗的功率不超过25W,而它输出的峰值功率能够达到450W,电压峰峰值达到300V,负载阻抗为50欧。当然它的输出信号比较特殊,并不是连续输出的。它的输出信号频率范围为50kHz到5MHz,正弦波输出。输出N个周期的正弦波后会停顿一段时间,无输出信号,然后再输出N个周期正弦波。N个周期正弦波的时间范围为20nS到20uS,称为脉冲宽度。N个周期正弦波所用时间与停顿时间的比值<1:500,称为占空比。频率、脉冲宽度和占空比都可以调节。现在就不太清楚它到底用的什么电源?
  查到了一个叫倍压整流电路的结构,可以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来达到较高电压,当然是在负载不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结构有可能满足上面所提功放要求,在短时间内提供大电压大功率。然后再用一个开关控制倍压整流电路与负载的开闭,让它在不需要输出信号的时候充电。但我现在不知道倍压整流电路的电容应该取多大的才能满足要求,请大家给点意见。或者大家知道什么更好的电路结构能够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A:
一个开关电路~PWM的`

楼主:
麻烦楼上详解

麻烦楼上详解
我理解开关电路依然需要一个前级给他提供足够的功率,只是开关电路在转换效率上比较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前级怎么做?

网友A:
若有能力的话`可以想着用软件来做这个电路`
单片机来做的话`会容易些`
你所说的占空比`用程序可以很容易的调节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