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W的7805模块啊?

楼主(2008-09-30):
有没有5W功率的7805,或者更大的,现在的
三极管模块的7805的功率是不是只有1W?
谁知道告诉我一下,最好和现在的封装一样或者相近!

网友A:
7805最大可以提供1.5A的电流

也就是说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5W
但这个有很多限定条件
7805自身的温度不能超标(最大150摄氏度)
在没有散热器的条件下,7805热阻50度/瓦,按照这个算一下就知道了
封装分为TO-3和TO220

楼主:
谢谢,1。5A够用了。装上散热器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A:
要足够大就可以

电流大的话,建议使用DC-DC为好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问成:

有没有额定电流为1A(或者更大)的7805?

网友C:
有那种菱形的铁壳的,容量比较大

用2576吧

网友D:
........

7805通吃,呵呵
现在DC-DC市场很繁荣啊,干嘛非得只考虑它

楼主:
那什么模块的纹波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