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恒流输出吗?

楼主(2008-10-07):
请问这个电路能实现恒流源的作用吗?对它的原理有些不是很明白,尤其是对运放的输出,即14取决于什么不是很明白,另外,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楼主:
re

V1.2是从单片机的IO口引出来的

楼主:
re

清晰图

网友A:
根据虚短,13脚和12脚电压相等。

楼主:
然后呢

这个电路能实现恒流输出吗?
不明白运放的输出,即标号14那里,输出的电流是不是恒流?
恒流输出只是指的标号2的那个支路么?

网友B:
都在胡说八道

那个传感器真的画的乱七八糟

没搞清楚你的U3是怎么回事,比如1/4脚是否是通的,对2/5脚是否完全隔离等
因此无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