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交流电调压问题

楼主(2008-10-09):
有一个加热管,最大功率是220V,3000,想控制其功率变化,不用连续,大概分为4-5档,也就是1000w,1500w,2000w,2500w这样的,目前设想的方法是通过控制加载加热管两端的交流电压来实现

这种调整交流电压方法可以实现这样的功率变化么?

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调整交流电压比较好?目前我设想的利用变压器+继电器通断来实现,即设计一系列220V - xxV的变压器,然后通过切换继电器来使其和加热管连接,这种方法可行不?

谢谢

网友A:
考虑使用可控硅吧

网友B:
两种方法

既然是做加热,一则可以调压,二则可以用调功。

网友C:
很好解决的问题

就用一个50X80的自耦变压器抽N个头出来,用继电器切换输出就OK了,要不就用手动调压,弄个大的波段开关,要好多电压调好多。

网友D:
4017+触发器+可控硅

每6个波通2个=1000w,
每6个波通3个=1500w,
每6个波通4个=2000w,
每6个波通5个=2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