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v稳压

楼主(2008-10-10):
我的电路需要7.8V的电压,怎样才能稳压在7.8V 呢?

网友A:
一大堆方法可以实现

稳定度电流要求?做什么用的?输入电压等等条件?
1、可调的三端稳压器
2、随便电阻分压
3、稳压二极管
等等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器件呀

一块驱动板,输入电压大概是9V或是12V吧,没有要求,只要比7。8高就行,电流在1~2A左右吧

网友A:
对效率及散热有要求的话就用DC/DC

如LM2576-ADJ、LM2596-ADJ、LM2676-ADJ等
没有就用普通的可调三端稳压器,如LM1085-ADJ等等

网友B:
可选用FP6101DR-LF/FP6102.DR-LF

FP6101

工作电压:3.0-20.0V;
低静态电流: 5.5mA ;
反馈参考电压:0.5V(2%);
固定振荡器的频率:360K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过流保护功能(OCP)
过温保护功能(OT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内置2A P-MOSFET
SOP8

FP6102.

工作电压:3.0-20.0V;
低静态电流: 5.5mA ;
反馈参考电压:0.5V(2%);
固定振荡器的频率:360K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过温保护功能(OT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内置3A P-MOSFET
IC表面上**有加多一个点,以示区别有OCP功能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19574722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