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搭的电源,要求是非常抗干扰,请各位大侠给些意见..

楼主(2008-10-11):
    最近用LM2596-5.0搭了个电源,输出5V/3A,主要给单片机系统用,环境相当恶劣,在这个系统的同一个电源插座上经常要用电焊机...
    下面的图就是我用LM2596搭的电源了,
    【图1】9V交流输入后先用一个共模电感去除电源进线干扰,然后用整流、稳压,出来的差不多12V多。
    【图2】这部分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图3】3μH电感和180μF电容组成LC滤波改善纹波的,输出后我还加了级共模电感,也算是抗干扰吧...
     假设这电路能“顺利”输出5V直流 - -...,然后直接给单片机系统的串口部分供电(串口这部分和单片机采用了6N137光耦隔离)再用这个5V通过1000V隔离5V To 5V【隔离式DC-DC】转换后再给单片机系统供电。
    接下去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了:
    1.共模电感的话,我在平时的7805搭的线性稳压电路里用几百μH、10mH、20mH的取值看不出差别在哪..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的是输入时加,输出时不加,而有的是输入输出都有,这个有什么要求呢?
    2.输出用的3μH电感和180μF电容,组成的LC滤波,我查了些资料发现要电感小些电容大些,另外据说组成π型滤波效果会更好,那么我就很迷惑了~~目前手头上是适合滤波的低ESR的只有220μF/10V的钽电容,若是要组成π型滤波器该采用哪2个参数何种类型的电容呢?电感值又能“小”到何种程度呢?另外这个滤波器总要有个截止频率吧?一般都是多少Hz呢?
    3.TVS的作用在于保护,比如图中那2个,如果是间断性得1500V/1ns的尖脉冲进入该系统,又或是连着个电焊机不间断工作,后方的单片机系统在不使用隔离式DC-DC以及使用隔离式DC-DC的情况下各是怎样的情况呢?毕竟干扰一旦进入系统单片机肯定完蛋...

网友A:
这个方案太可靠了。

1、共磨电感最好在交流变压器前加一个,后面跟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不要后面再加浪费,原则是尽量把干扰处理在发生的地方。
2、L6不是滤波电感是储能的。C14要并联个高频的电容,L7可选大点mH级。
3、D6就没必要了吧,15V根本不工作的。
4、既然这么臃肿的话,想办法2596垫高输出电压后面加个LDO,这样效果显著。

楼主:
To Mr.wojiubushini

    非常感谢!这下豁然开朗了..
    我自己都觉得这设计很臃肿了~~~因为刚开始接触开关型的电源,许多部分都从线性电源照搬的...最近研究了下才稍微了解了其工作原理- -...
    另外第三部分那个3μH和180μF其实是LM2596的DataSheet里推荐的LC滤波器(这两个数值都买不到)现在准备就用几mH的电感再加个钽电容来试试了。
    其实这个电源怕的是尖峰干扰打飞单片机,纹波大一些到是可以忍受的,毕竟有个1117-3.3的LDO在单片机主板上..

网友B(2013-08-21):
L8应该可以去掉了,降压开关电源,建议输入电压可以再高些,不然压差太小了,占空比太大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