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中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

楼主(2008-10-12):
将示波器的探头与接地弹簧短路(接地弹簧直接焊带探头上面接地回路已经很小了)
测量开关电源上的地线,或者地线上面距离很小(小于1cm)的两点,发现有几乎到了300mv的噪声,噪声的具体主要频率就是开关电源控制MOS管S极的开关频率

我的疑问是:既然接地回路很小,地线上两点的距离很小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的电压差?,甚至我直接只接触地线上的一点,也有这么大的电压差!!

请问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如何消除??

谢谢~~~~~~~~

网友A:
高频干扰?

网友B:
1匝线圈产生的电压吧

网友C:
也可能是共模

把地线夹子去掉,在探针处把针和地短接了,共模信号也会跑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