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这个DC-DC电路为什么老是烧振荡管

楼主(2008-10-12):
请高手分析这个DC-DC电路为什么老是烧振荡管Q7与Q8,负载没有短路,电流又不大,输入电压是定压的,整流管也没坏,就是坏Q7与Q8

图以下:http

网友A:
因为图片上打了个X,所以 就烧振荡管了啊!

楼主:
发错图改不了,只好重发

发错图改不了,只好重发,图片以下:

网友B:
不烧才怪

楼主:
4楼请说说原因

4楼请说说原因

网友C:
说清楚 输出功率,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测试条件是什么 ?

楼主:
功率为1W.输入输出都是12V,产品使用一个月后发现烧了那两个管

网友C:
检查下104输出电容值是否正常

楼主:
104只是滤波的,负载没有短路,整流管也没事

网友D:
过载了

加大三极管的功率余量,或者用双变压器的

网友E:
三极管的集电极应加个电容104-334才能工作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产品采用这种垃圾电路,省钱省到家了!

网友D:
楼上有点偏激了

如果板子空间比较小怎么办?还不是得用这个?

网友H:
哎,能1个月才烧,已经是烧高香了。基极加个电阻就这么贵?

楼主:
加多大电阻为好

基极加电阻?加多大的?

网友I:
把R31改成2K的

基极可加个10R电阻

网友J:
如何确定自激频率阿

网友K:
还有一种方法

把Q7,Q8接成图腾柱也就不烧了

网友D:
楼上的,怎么接成图腾柱?上个图看看哈

网友L:
加平衡,负反馈

在两管e上加一0.5小电阻

楼主:
上个图

是呀,19楼,上个图看看,其实这个电路在每个DC-DC厂家都是采用这个电路的,我拆过4家产品都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M(2009-05-09):
感觉C20容量太大

感觉C20容量太大;菜鸟之言。

楼主(2009-09-14):
C20现在是104p

楼主:
493管子耐压在100V了,电源才12V

网友N:
两个三极管C极间接一个103-473涤沦电容,B极是可以不用加电阻的。

楼主(2010-07-05):
有没有比这个图有更好的,最好是单管驱动的,有稳定型的,复杂点的也行

网友O:
右上边的全波整流,同名端是画错了还是什么的?如果同名端没画错,那就真的要烧管的,次级整流只有半个周期导通,变压器有偏磁了

楼主:
次级那边是搞错,实际是这样

网友O:
那就是漏感太大,而Q7,Q8的结电容又很小,集电极尖峰太大,加RC吸收吧

楼主:
如何改良,请楼上上个图指点一下,谢谢,还有我想改成单管的,有没有更可靠的图

网友O:
在Q7,Q8的集电极跨接R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