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压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10-13):
大家好:
  我现在想选用一款压敏电阻,原来板子上用的是14K420,网上找到MYG-14D681K
  对比这两个的指标一样的呢?
  这样不符合压敏电阻命名了,看指标似乎420是用工作电压命名,681是用压敏电压命名??
  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是我弄错了吗

差了很多资料我想要达到420V连续工作状态,即420V过压保护。
681是符合的,但是原来板子上怎么弄出来个14K420呢?

网友A:
14是直径,420是电压

楼主:
可能是命名错误

谢谢你。
我查了厂家资料和命名规则;在14K420和14D681上不可能出现其他的解释;
我用在三相电压测量仪表,为了防止相线接错加上过载,所以要使用ACRMS为420伏的压敏电阻,看来681就是我要选的了,而原板上的420可能是按照工作电压命名的而不是压敏电压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