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气隙疑问

楼主(2008-10-16):
请教 用于灯两端的电感,由于点灯需要高达几千伏电压,正常工作时只需要100V左右,为防止电感磁芯饱和,气隙怎么计算啊

网友A:
re

看来又是一位做HID灯的
你可以算出电感量,在保证电感量的情况下,尽量放大气隙
不过这样的话,磁损可能比较大点
不过,做实验问题不大
具体算你可以看看磁性原材料的一本书

楼主:
电感的气隙

谢谢,那请问 "磁性原材料的一本书" 能给些具体的书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