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15mv的稳压源

楼主(2008-10-16):
    在一个测液体膜厚度的装置中需要用到15mv的稳压源,
用了个图中的土办法,则采样电路R1两头的电压,那个R2就表示液体膜形成的阻抗。
之前没办法,因为买不到如此低电压的稳压电源,
就找人定做了一个,结果效果不好,带载能力太差,一接负载电压就降至9mv。
    虽说试验也能做出一些区分度(不同的液膜厚度会有不同的电压输出),不过,由于稳压源本身输出的变化,实际采得的电压线性度太差,不能用。
    难不成用MCU+DA(16位)的方法做一个这样的电源?不知行不行。
线性变压器好像也没有这么低的输出类型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初来乍到,先行谢过。

网友A:
用431做个15mv的基准,再用运放缓冲一下。

网友B:
如果是电源线性度不够,可以试试增大R1,减少电源的影响

网友C:
这样试试

用MAX的2.5V的基准源,再用OP07或7652放大器放小到15mV(用精密电阻),之后加个电压跟随驱动

网友D:
稳到15mV不难,难的是如何提高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