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

楼主(2008-10-17):
3.7V的锂电池,现要做充电过压和放电欠压保护电路,请教在座的朋友赐教个成熟的电路或专用保护芯片!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这里有成熟的电路

过充:4.30V±0.05V
过放:2.30V±0.05V
工作电流:25A
瞬间电流可达:100A
工作温度范围:-20度--75度
适用于1串锂电池组

需要其他的也有 1-13串

网友B(2009-11-17):
使用 2个 比较器
过压   参考电压
欠压   参考电压

过压 欠压 为同一个电压输入

网友C:
如果找方案,可以找我,我有这方面成熟硬件和软件。

网友D:
精工,富晶,还有理光都有。单节的批量价格也就几毛钱,外加几个电阻电容及nosm就可以组成一个保护电路,简单。
个人认为精工做的最好,其次是理光,富晶的最便宜。

http://www.ic-fortune.com.cn 富晶
http://www.sii-ic.com 精工

网友E:
回复 楼主:
保护精工,锂光的都很多,充电可考虑国产的GT6316,开关方式充电,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