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问题

楼主(2008-10-17):
    1、菜鸟试做一电源220VAC/12VDC(按TOP224 PDF资料),用PQ28变压器,最后实际结果能过输出12VDC(1.5A),如果想得到12VDC(=<7A)电源应该怎么改动?
    2、电路中控制功率的元件是哪个?
    3、控制频率的是哪一块电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回:

1、换TOP系列的大功率IC,并相应更改变压器。
2、IC内部固定,外面不能控制。
3、频率也是固定的,100KHz。

网友B:
反激的做这么大功率不太合适

做80几瓦的功率,反激变压器和输出电容不好做

楼主:
问3楼

反激式不是可以适用50--100W吗!原理上怎么不好做?输出电容和变压器应该是什么参数?问什么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