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出现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8-10-19):
以下我的问题可能会比较的长,所以在这里首先谢谢大家先,麻烦大家耐心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是这样的:
一个液晶电视电源,主开关那里用的是MC33067控制芯片,且用的是LLC开关电路拓扑,最终输出两组电压24V。
情况发生如下:
在一次不良品的测试维修中,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当负载加载时(用的是chroma 63103 DC electronic load),电子负载上面没有显示有电压,即没有输出;但是当空载时,则开机的时候有一个很高的电压,达38V之高,且这个电压维持很久的一段时间才缓慢的下降(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都拔掉了过压保护引线)。后来按照我们的分析,且找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反馈端的隔离光耦无动作,而光耦的接收端链接的是MC33067的NI(同相输入端)引脚和Vref引脚(正常5V电压),光耦无动作,Vref引脚的5V电压全部灌输到NI引脚,即NI引脚的输入电压为5V,故最终导致芯片以非常大的PWM占空比输出,从而使得开机的时候为很高的电压,但它过一段时间后缓慢下降下来是因为内部芯片本身发生了自我保护,所以电压降了下来(不知道这样的分析对不?)。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有以下的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
1.我拔掉过压保护线,在空载的情况下开机,为什么这么高的电压不会导致开关管MOSFET炸机,因为这个时候理论上已经很大的占空比输出了,是不是芯片本身还有自我保护功能的?
2.同样,在拔掉保护线后,加载负载,电压便没有输出(前面讲述过来 ),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请教其他人说是因为加载后,负载将输出的能量消耗了,故电压没有输出。但是按照本人的理解,即使是负反馈那边出了问题(确实是反馈那边出了问题,因为隔离的光耦坏了),芯片的PWM也会照样的输出的,只不过是不能控制而已,最多导致的情况是因为开环而炸掉开关管,但是为什么一点都没有输出呢?

以上的两个问题想恳切的请教大家,因为本人才疏学浅,故很多比较啰嗦,描述得不当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能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吗

另外有一条决径是找所选用控制器的评估板原理图进行分析.

楼主: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出现的问题

呵呵!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先
其实我也想将那个原理图发出来让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的,不然总是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点击那个“上传文件/图片”就是上传不了(我保证文件已经被我限制在300K以内了),那个上传的界面一直停留在“正在上传中~~~~~~”什么的,等了半天,真的不耐烦了!应该不会是我上传的方式有什么问题吧!
其实原理图也比较的简单,电源的主要拓扑部分就是我们经常看见的LLC电路,用的是MC33067芯片,芯片发出两路PWM,经过脉冲变压器放大后,再进入两只开关管,然后就是主脉冲变压器隔离了!整流滤波后,出来就是24V的整流电压!外加一个过压保护,和一个反馈电路!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发生以上的情况,想请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我看看电路图还能不能上传上来

楼主: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出现的问题

高手,原理图已经上传了,麻烦帮看看,谢谢了

楼主: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出现的问题

高手们,请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