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拆解

楼主(2008-10-20):
(无正文)

网友A:
先做非破坏性测试

   把能测的参数,诸如电感、漏感、电阻、变比、匝间电容等等都测一下。
   然后拆掉胶带,把变压器放到开水中煮上20分钟,凉一下,轻轻一掰,两半磁芯就分开了,没有任何损伤。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别人的绕线方式了。
   我不懂化学,上述方法应该只针对普通的绝缘漆有效,如果是特殊的绝缘漆,可能不起作用。

楼主:
拆解

谢谢 ,还有其他方法没啊?

网友B:
解决问题的而根本

大家来帮忙你到这个网站看看
相关链接:http://www.rdeasy.cn/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