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DC/DC电路,有图,先谢了!

楼主(2008-10-21):
这是我前辈设计的一个DC/DC电源,给运放供电用的,人走了什么都带走了,我把他的电路给花出来了,就是原理没弄懂,不是专业高电源的,只有请教各位电源界的大亨了,或者有其它的方案也行.问题如下
该电源输入为直流DC24V,输出为直流正负DC12V,所用芯片为UC3843B,+12V的负载350mA左右,-12V的负载150350mA左右
1.该电路如何确定输出为正负12V,由那个部分决定的,是变压器吗?
2.如何定做这个小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的变比是1:1:1吗?一般要绕几圈啊?
3.UC3843B的启动电路三极管基极的那个是稳压管还是普通的二极管?
4.我这个电路画的有问题吗?
谢谢先!

网友A:
若原图阻值如此的话, 仅看电流取样电阻就可以决定

  三个20R电阻并联约6.7欧, 查3843DataSheet可以得知高频变压器原边电流小得可怜, 综合考虑可以取消此电路, 外购现成的 24V转双12V DC/DC用吧, 不建议自己做.
  LZ应该把精力放在电源的质量控制上(仔细分析给运放供电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不会没有处理吧, DCDC都这么大阵势).

楼主:
to: 2楼 3楼
我也想过用专业的DC/DC 模块,但价格太高了
我们现在的是批量产品,一颗DC/DC模块动不动就40多元,用以上成熟电路成本只要20远左右,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考虑呢
   还有后续的线形稳压部分没有画出来,是用7812  7912实现的,很简单
就是前面怎么出来的12V 没看懂

网友B:
问题太多了

1,mos下面的电流取样电阻设计的不合适
2,反馈没有补偿,肯定不会稳定,还不用说加斜率补偿的问题

关于你的问题:
12V电压是由Vfb上的两个电阻决定的,当然变压器的匝数也有关系,24V转12V用1:1的比例就可以
变压器的设计要根据工作频率,占空比,电流大小等等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