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想设计一个D类功放,采用半桥结构,输出信号为一个交流正弦信号-10V到+10V,根据书上的原理图讲的,上面那个MOS管的漏极接+10V,下面那个的源极接-10V应该就可以了。
在MOS管搭的功率级前面还需要加个驱动芯片,看了几个IR公司的门极驱动芯片资料,比如IRS2109,它给的典型电路图中,下面那个MOS管的源极接的地,并和芯片的COM脚连接。
我不懂的就是,采用这种驱动芯片的话,下面那个管的源极能不能接负电源,如果不能那应该用什么驱动芯片?
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弱了没人理

是不是问题太弱了没人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

请有大师们指点!!

网友B:
可以用,不过有些地方要改动

下面那个管子的源极接负电源,驱动IC的COM和Vss也要接负电源,驱动IC的电源、输入和控制信号要以负电源为基准

网友C:
呵呵,LS正解,那个IC就是要以系统最低电位为参考点的

本来就不是为正负供电设计的

网友D(2008-11-27):
我感觉电源电压小了

电源+-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