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08-10-24):
麻烦哪位推荐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
用过MCP73861,感觉不好,对普通手机锂电池一开始就进入了恒压模式,充电时间太长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至少得说一下多大容量的锂电池阿

充电芯片与锂电池容量和充电速度是密切相关的.Linear,TI,maxim公司都有好多,可以到网站选下型

网友B:
高效率、双灯指示、锂电池充电电路-CN3068

CN3068是可以对单节可充电锂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的充电器电路。
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应用时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CN3068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并且符合USB总线技术规范,非常适合于便携式应用的领域。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内部固定的恒压充电电压为4.2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电阻调节。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输入电压掉电时,CN3068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的电流消耗小于3微安。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锁存,自动再充电,电池温度监控以及充电状态/充电结束状态指示等功能。

业内应用广泛。样片和技术支持请联系:紫潮科技0755-83348649、linearchina@163.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5145924304.rar

网友C:
和系统设计有关

 充电的时间长和你的系统设计有关,至少以下这个原因会导致充电时间过长:

  1)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系统仍在工作,而且用掉了50%以上的电流。
  2) 电池存在过放电的情况
  3) 充电IC受到了干扰,导致内部判断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