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任务,有哪几种电源芯片适合做这种电源?

楼主(2008-10-24):
  现在有个实习任务,刚接触开关电源,有许多地方不太明白,询问下各位大哥,使用隔离变压器后,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24-26v,要求用dc-dc模块来升压到30-36v,在单片来控制和显示电压,步控为1v。
  现用LT1170芯片是实现电压的升值,还有其他的那些电源芯片适合做这个电源?芯片的周围电路的如何设计才能满足要求?

下面是实习的要求:
在电阻负载条件下,使电源满足下述要求:
1.基本要求
      输出电压UO可调范围:30V~36V;
      最大输出电流IOmax:2A;
      U2从15V变到21V时,电压调整率SU≤2%(IO=2A);
      IO从0变到2A时,负载调整率SI≤5%(U2=18V);
      输出噪声纹波电压峰-峰值UOPP≤1V(U2=18V,UO=36V,IO=2A);
      DC-DC变换器的效率≥70%(U2=18V,UO=36V,IO=2A);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IO(th)=2.5±0.2A;
2.发挥部分
    进一步提高电压调整率,使SU≤0.2%(IO=2A);
    进一步提高负载调整率,使SI≤0.5%(U2=18V);
    进一步提高效率,使≥85%(U2=18V,UO=36V,IO=2A);
    排除过流故障后,电源能自动恢复为正常状态;
    能对输出电压进行键盘设定和步进调整,步进值1V,同时具有输出电     压、电流的测量和数字显示功能。
    其他。
三、说明
    1、DC-DC变换器不允许使用成品模块,但可使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2、U2可通过交流调压器改变U1来调整。DC-DC变换器(含控制电路)只能由UIN端口供电,不得另加辅助电源。
    3、本题中的输出噪声纹波电压是指输出电压中的所有非直流成分,要求用带宽不小于20MHz模拟示波器(AC耦合、扫描速度20ms/div)测量UOPP。
    4、本题中电压调整率SU指U2在指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UO的变化率;负载调整率SI指IO在指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UO的变化率;DC-DC变换器效率=PO/ PIN,其中PO=UOIO,PIN=UINIIN。
       5、电源在最大输出功率下应能连续安全工作足够长的时间(测试期间,不能出现过热等故障)。

楼主:
把旧的电脑电源箱上的元器件卸下来,tl494控制电路

  tl494这个芯片的周围电路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适合做这个电路的原理图.
做个说的,说点注意事项.明天晚上就要列出元件清单.

楼主:
谢谢 hpn指点

电源已经做好了,用滑动电阻来调占空比,没用单片机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