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DC-DC外接电容起啥作用?(有图)以前没见过这种

楼主(2008-10-27):
请教高手这个DC-DC模块外接电容C3和C4起啥作用?如何起作用?
手册里只推荐了C3和C4接法和容量,但没有具体说明,以前也没见过
这样能进一步降低噪声?如何起作用呢?
原理不清,就怕有啥反面作用

楼主:
C3,C4怎么可能是Y电容呢?

网友A:
EMC,减少辐射

网友B:

我也头一次见到这种接法

网友C:
注意图中的c3的耐压是2000v

网友D:
请教高手,哪位大哥用过MAX1614?请进帮忙!

我采用MAX1614,调试中,输出电压为4.5v.电池输入是7.2V的,R1用的1M,R2用的51K,R3用的130K.为什么输出电压低呢?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