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桥的问题,请进!!

楼主(2008-10-29):
最近手头上有几个铅酸电瓶充电机,其结构就是变压器+整流桥,然后接电瓶。我试用时发现了个不能理解的问题。
整流是全桥整流,但是接到电瓶上充电后,发现电瓶两端电压的波形是半桥波形!把电瓶去掉,改接电阻(电流10A),则波形正常!!
在下不明所以,请高手指点!!!
图如下

网友A:
动动脑子吧

电瓶的电压不会突变!!

楼主:
不太明白!!

电瓶的电压不会突变,那怎么会有半桥的波形呢??如果不突变,应该是一条直线!!????

网友B:
我分析的可能性

你没试试充电器接上电瓶,但不给变压器通电的情况下,还是有个直流电压的.你再注意下,看似半波,但应该是每秒100个半周,半周之间的直线电压其实是电瓶的电压,因为电阻本身没电,所以能看到完整的全波整流的波形,而用电平时,在变压器输出电压低于电瓶电压时实际上测得的是电瓶的电压.这种情况每秒种100次.你用示波器的直流档测量,你才能看到这个直流电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只有在电压"鼓起"的地方才给电瓶充电,而直的部分没充.

网友C:
除非只有失去波形的那个半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