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搜索DC-DC芯片!!!

楼主(2008-11-08):
要求:输入5V,输出可达12.5V/100mA,尽量小的贴片封装(最好是SC-70,嘿嘿),最低的价格.
类似这个MAX1896(可以没有SHDN和SS端),但这个芯片有点太贵了,最好两、三元之内就能拿下的(我特扣门,呵呵),希望大家帮我参谋一下,给个型号或链接什么的,谢谢先~

网友A:
国半的,凌特的都可以看看阿,美信没吗?

想知道你说的两块、三块是RMB还是美金阿?

楼主:
没说明白,呵呵....

我说的是RMB,如果美元的话,MAX1896才$1.3,呵呵......

网友B:
MC34063啦

SOP8也没多大

楼主:
不知道什么价钱

刚看了MC34063这个芯片DataSheet,除了稍大一点,功能不错,可升压可降压,只是不知道这个芯片什么价钱?刚查了半天没查到.
但还是要感谢LS提供信息~

网友C:
几毛钱

MC34063几毛钱的东西。缺点是频率太低,电容和电感很大个。

楼主:
请大家继续给提供些资料,谢谢先~

几毛钱是够便宜的!不过正象LS说的,我也看到了电感要200uH,如果没其它的选择,就只好用这个了,好在不需要太大的电流和很稳的电压,可以考虑下.肯请大家继续给提供些资料.忠心感谢在这儿踩脚印儿的和即将要踩脚印儿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