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3501输出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选用里linear的LT3501做双路输出时,遇到如下现象:
1:电源在输出低于1.7V时正确,大于1.7错误
2:电源芯片FB针脚理论值应为0.8,但输出错误时为0.5左右
3:电源在加负载后,输出错误
望大侠指正。
原理图如下:

楼主:
解决了

原来是 芯片的问题
假的!
百年不遇

网友A(2009-07-14):
LT3501的问题

3501底部裸露的21脚必须接地吧,但是好像不是很好焊阿?
直接贴在底部焊盘上没加焊锡的行吗,

网友A:
3501的问题

3501底部裸露的21脚必须接地吧,但是好像不是很好焊阿?
直接贴在底部焊盘上没加焊锡的行吗,

我的也是3501的问题,输出不是3.3V只有2.2V左右,而且反馈脚FB的电压也是2.2V,我还纳闷两电阻分压没起到作用,做过的大侠能否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