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说说宿舍集体供电的原理

楼主(2008-11-17):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 宿舍楼每天都是定时停电  很是郁闷 我想我可以不用他楼下总开关的控制  让他一直有电  我们这有的宿舍就事一直有电的晚上 谢谢了 很急用的

网友A:
扯根线可以

那不是成了窃电了

楼主:
就做一个硬件就行了以前在一本书上看过后来给忘了

网友B:
搞个UPS或EPS就行了

网友C:
若功率过大,UPS也没用,到点就歇息吧。

网友D:
从别的地方拉线。

24小时不断电的线路,比如说走廊的路灯、水房。我们当年就这么干过,不过好像电压不是太稳定。另外,小心不要被学校抓住,呵呵。

楼主:
我觉得

我们这有的宿舍就是晚上不停电 他们那也没有从外面接线 好像事系统出故障后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