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放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我的板子需要用电池供电,供电电流大概300mA左右。不知道普通的AA电池和9V电池能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输出?不行的话有没有别的可以替代?是不是充电电池要好一些?谢谢。

网友A:
正品的AA电池没问题

9V(应为叠层电池)放电电流仅数十mA,无法满足。
电流较大,建议用二次电池,。作为工程师,要有一点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需要说服你的老板。

楼主:
二次电池充电是个问题啊。

我的板子有几十块同时工作,电池用光了,充电比较麻烦,一个需要太多的充电器,另外充电时间也不短。老板要是急着用又没得用不知道会不会杀了我。。。

不过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有什么便宜管用的电池管理芯片么?不行就每个板子上放一个,电池用完直接插上外接电源充电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