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转12v DC-DC方案

楼主(2008-11-19):
本人对电源不熟悉,所以想请各位帮忙参谋一下

输入:15v-24v
输出:12v 250mA

希望成本低,芯片发热量小

看了一个比较便宜的芯片MC34063,datasheet里面有个Step-down converter的例子,是不是把跟输出有关的两个电阻RB RA换了就可以?

谢谢!!

网友A:
用34063做这个设计效率不会很高的

网友B:
85%+

电压越高,那个达林顿管压降的比例就越小,效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