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感测马达位置或速度?需要几个传感器?

楼主(2008-11-19):
可利用光学编码器、解算器或其它组件如霍尔效应传感器来进行位置与速度的感测。通常每个马达要使用一个传感器,以用于反馈。

网友A:
用编码器就可以了

我以前作电梯控制的,电梯曳引机(电机,有同步和异步的)都是用编码器的,安装在电机轴上,通过编码器的脉冲可以实时反馈电机的位移以及速度

网友B:
hall传感或光栅编码盘用的最多,一个电机用一个编码盘就可

可以参考一下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盘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