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国外电路板上的电路原理图,请高手分析工作原理。谢

楼主(2008-12-02):
好像是起一个电压源作用,具体是如何工作的?请高手详细分析,多谢了。
测得A点电压316V
B点电压15V
C点电压5V

网友A:
datasheet读完了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哪位高手能解答?再顶。

网友A:
你不觉得它的左边跟555很象吗?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B:
BUCK型降压电路,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就不应该说出来嘛

网友D:
这个电路设计的不错

有一点挺有窍门的,就是那个v117和r130,就用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元件,将输出的占空比变小,好像还少了一个低端MOS,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