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师用过PIpice做过电源仿真

楼主(2008-12-04):
我不知道变压器怎样制作,在网上看了都说的模棱两可,我是一个刚刚接触这个仿真软件的,所以需要一个细致的做变压器模型库的说明,哪位大侠有或知道怎么做,请给个明示,在这里表示感谢了!!!!

网友A:
什么东西?介绍一下

楼主:
关于PSpice的仿真

这是对模拟电路尤其是对开关电源的仿真软件,可以设计变压器的参数进行仿真,但是我搞了2天发现变压器始终做的不对,网上也教了,但是都是没有说清楚,有没有明白这个的,给点信息

网友A:
你害人哦...

俺搜PIpice,硬是找不到,PSpice能仿真变压器?弄一个看看

楼主:
对不起哦

我做了一个仿真,使用电感堆起来的,可以使用,但还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最合理的,它可以确定变压器磁芯的一些系数,类似于MUX-PLUX-II的建模方式,但是就是仿真不了,网上说还需要对自己的库注册一下,我就没有弄懂,有懂的没有,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不是ORCAD自带的那个PSpice吧

那里有可用的PSpice下载?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

ERROR -- Subcircuit QWFY used by X_U2 is undefined 是为什么,哪位大师懂,给指点点

网友B:
电路没有定义

ERROR -- Subcircuit QWFY used by X_U2 is undefined

很明显,子电路QWFY没有正确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