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8~40V输入,12V、5V、2.5V等多输出电源的方案

楼主(2008-12-05):
    想做一个车载电源,8~40V输入,12V、5V、3.3V、2.5V、1.8V等多组输出。功率不大,单板实际的功率是20w,所以电源部分30~40w应该可以了。
    目前可以采用每个电源都用一个降压的芯片,如LM2596,而12V用升降压芯片。这样下来的话,单板上全部都是电源。
    希望能够采用一些开关电源一样,利用变压器的多抽头来输出不同的电压。一般采用什么方案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8~40V输入,要12V输出???

那可就麻烦咯...

共用1个变压器的话交叉调整率很难保证的

网友B:
交叉调整可以解决的

交叉调整,是幅边绕组间的漏感引起,抽头表面上看起来能减小匝数,但由于低压绕组载流量增加,导线加粗了,不见得能通过此途径减小漏感。
在工艺上有很多办法可以减小这种漏感,但过于复杂,不利于生产。较常用的便是用平衡电感了。当然,也可以在电流较小的一路加LDO,或磁放大器

楼主:
可以用两个变压器也可以的

    或者12V独立出来也行。目前的单板上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电源和电解电容、电感。成本高而且影响到整个单板的布线

楼主:
目前的情况

    目前单板上用了4个2596,也就是有4个大电感,4个大电容。同时还用了一颗LTC1775做升降压来输出12V。这样占了整个单板的一半以上,而且还不好走线。

网友B:
这个用得上不?

多少价钱能接受?俺去年做了几个样品,送给朋友的方案公司,他们方案做得不成功,俺也就卖不出去,就没管了,都忘了这回事...

网友A:
不过仔细想想两块板双面贴片还是能比较容易的放下4组DCDC的

只是在满足被动散热的前提下能做大多大的功率就难说了

而且,不知道它这个东东你12V是不是稳压的,这很难说:-)

网友B:
这个是12V输入的

所以,实际上只有50W不到,5V和3.3V处理一下,“含量”跟俺那个没得比
二者都是在玩器材,并不是玩技术,它那个是标准器件,俺那个是相当相当的另类

楼主:
回PowerAnts

您好:
    您的模块针对我们的应用,收入电压范围比较窄了,车上很多都有24V输入的。同时电流偏小,我们每组的工作电流大概是:
    12V-800mA、突发2A;
    5V-500mA,突发2A;
    3.3V-500mA;
    2.5V-1A;
    1.8V-500mA

网友B:
这些都不是问题

俺手头很多事情,安排好才能搞这个玩意儿。
有一件大事不能丢,另外,也想靠这类玩意儿赚点经费,专门请一个人研究食品安全

网友A:
LZ,你这个要求还是20W吗???

而且,我也有更好的方案,也要问:
多少价钱能接受?

网友B:
这种抢生意的做法太"卑鄙"了吧

而且,俺还是地头蛇...

网友C:
你们都别争了,给我做算了,哈哈....

网友A:
哈哈,抢生意的更多了

网友B:
看来俺的想法是正确的

要学姜太公,不能等人家要了才做一个,要做一大堆挂出来,供选择,不专门订做,累人不说,还容易被耍..

网友C:
我做的第一个开关电源的产品,输入就是100-500VDC的

蚂蚁的想法不错,电源的市场是很大的。

楼主:
暂时没有考虑这个外包

    主要是目前已经有产品了,直接用2596也是很好用的。就板子大点,倒没有其它的问题。只是希望能够改进。
    本身产品量不大,如果外包的话,开发费肯定是比较低的,所以也就没有考虑了。
    希望大侠们能够指点个方案,我们自己来搞。多谢!!

网友B:
方案有啊

明年年底,俺就向社会找包提供20个相当相当不常见的电源实施方案,属于独门武功,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了。现阶段不个别提供

网友D:
你这个可以用LT的IC,4~40V变12V,

不过他们公司的销售恐吓我有些老爷车会达到80V,叫我再多买他一颗稳压芯片。老板嫌贵了,各位大虾有什么能吧80V脉冲抑制在40V以下的没?刚接触这个,什么都不懂。哈哈

网友E:
to 21楼

他们没有吓唬你。

车子启动后,电压总是会高于12V的,只有冷启动时电瓶电压才会非常低。

如果12V这一组不是那么重要,允许跌到一定程度,那还不如只用降压来的便宜了。升降压的片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