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问题【讨论】

楼主(2008-12-05):
接法是这样子的,电源正接一个开关,然后接一个电感,然后接一个电阻,电阻之后接电源负极。
操作如下:
    接通开关,等待电路的稳定,此时电流为I。
    问:
当开关断开的瞬间:电感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因为能量守恒。如果忽略辐射的能量,开关关断时的能量是W=1/2LI2
直接可以推出开关关断之后的瞬间电流也是I。根据电路的特性,此时电路已经断开,相当于与非常大的电阻相接。再根据欧姆定律,和KVL可以得到可以得到此时电感两端的电压应该IR(无穷大。。),估计都可以击穿空气,来释放它的能量了,但是开关断开后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谁能给我解释下,在下感激不尽。这两天在想这个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A:
没错,有可能击穿空气,以电弧或者电磁波的方式释放能量

    开关断开瞬间,如果没有低阻抗的回路,那么因为电流的突变,电感两端的电压迅速升高,高到可以击穿开关的金属触点之间的空气间隙为止,这样形成电弧,回路得以延续,能量释放,在此过程中,因为瞬变的电流和电压,一部分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被辐射出去。
    如果你用的不是继电器,而是晶体管、晶闸管、场效应管之类的半导体开关,在关断电感电流的瞬间,如果没有保护措施,瞬间电压会击穿这些半导体开关,形成电流通路,所以回顾一下,驱动电感性负载的时候都是怎么做保护的呢?
    如果你硬是要假设开关击不穿,那么因为电流被关断瞬间,也就是一个电流的阶越信号,那么电感匝链的磁场就存在一个阶越,电感两端感应出一个无穷大的电压信号,形成一个电场的冲激函数——瞬变的磁场和瞬变的电场,电磁波产生了,能量全部以电磁波的方式辐射。

网友B:
不一定非得击穿开关,看哪个地方最薄弱,就从哪里跑掉了

比如击穿绕组绝缘、开关管、次级整流管,端子放电等

如果能量较小,没击穿但电压很高,也可以从漏电流、电磁辐射释放大部分能量,那你就什么现象都看不到:-)

反正水桶的水肯定会从最短的那块板先流出去,但也不会仅限定于那块板哦

而为了防止它走意外的途径而损坏器件,那就得预先给它设计个通道了,这就是设计续流管、阻容吸收元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