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高人,LM2576的输出可否在D1上并联小电容?

楼主(2008-12-13):
我现在手头用LM2576-ADJ做了一些24v直流输出电源板,线路结构与官方文档要求的基本一致,只是进出的电解电容增大了一些,但感觉效果不好,对用电设备干扰较大(设备提供者曾建议我最好用线性电源)。先试过在输入输出的大电容上并104小电容,没明显效果。后来没办法,在LM2576的输出端,电感L之前对地并了一只104小电容,居然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在随后把手头的一些板子全改造结束测试时发现问题了,有少数的板子居然因为这只新增的小电容而**,表现一带负载,电压就掉下来(目测电源指示灯变暗了许多,因为当时用电设备乱来了,担心造成损失赶快切断电源,所以并没测电压),空载时一切正常。
后来在网上搜索了好多LM2576搭的电源电路,包括官方提供的电路,都没有在电感前加小电容的。是不是不允许这样接?但我现在把这只小电容去掉会对设备产生干扰,导致性能很差。目前折中的办法就是在这个位置换小一点容量的电容,如473、223之类的,试了几块板,暂时没出现上面那种情况,但始终有一个疑问,LM2576可否用这种接法?当时接104时出现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先谢谢诸位了!
顺便麻烦帮我推荐一款输出电压可达24V,电流3A的线性稳压块,可调或固定的都行。最好有短路或过载保护功能,当时选LM2576时就是看中它的这个功能。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L1不是单纯用来滤波的,LZ先去搞清楚开关电源的原理再来说

否则说了你也不会懂

不过呢,再输出端再加一级LC滤波倒是会很有效果的哦

楼主:
谢谢,那么眼下这只223可否用这种接法?

谢谢2楼这么快就给我答复,L是用来储能的吧?我的确对开关电源不太了解,应该找本书来看看。只是就眼下这个问题想先问一下,现在打问号这个位置加一只小电容会不会影响整个电路?
目前用223和473都可以正常工作,已经带负载测试累计超过24小时了,但是因有之前的104导致部分板子一加负载就出问题,所以对223也不太放心。

由于PCB板已经做好了,如果再加一级LC滤波会比较麻烦,下一次我会试着再加一级LC,或者干脆按设备提供者的要求用线性电源。

网友A:
D1上并联223或更小点是没问题的,确实可以减小毛刺尖峰

但不是因为π型滤波,而是因为降低了2脚的电压变化斜率

楼主:
多谢xwj指导,作一小结。

谢谢xwj这么晚了还在如此热心地为我回答问题。按你4楼的意思,我把标题改了,以免以后误导了象我一样的新手。
刚才想了想,开关电源输出脚出来的还是高频信号,未经电感直接对地接电容,会加大损耗,降低电源的效率,以前加104时由于损耗较严重,导致带负载后无法正常工作了,换成223后容抗增加了,效率的降幅变小了,再加上减小了毛刺尖峰,所以设备工作正常了。好在这个设备满负荷也就是1.5A。
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在这个位置加电容,即使要增加π型滤波,也应该是在后级加上。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第2引脚,应该会有很大的过冲吧?

你用的电容可以用RC串联代替,用来减小芯片第2引脚的过冲,从而可以减小输入电压端引起的干扰

网友C:
不建议这么使用电位器调整输出电压

万一R2中心抽头开路,输出电压会飙升,然后是嘣——

可以把R1换成可调的,那么R1损坏只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LM2576开关频率、效率都很低,成本没有压力的话,用LM2676会好很多,开关频率260KHz,滤波好做多了

你在这个位置并联电容后,没发现LM2576更热一些吗?

楼主:
回复6楼,我现在用的是质量较好的CBB电容,应该能耐受住过

gohunter你好,我现在用的是质量较好的CBB电容,应该能耐受住过冲吧?刚开始用的耐压63V的圆片电容,的确有击穿冒烟的。换成CBB电容后暂时没发现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7楼,的确有炸片子的情况出现过。

qczq你好,谢谢及时的提醒,我在调试过程中的确出现过炸片子的情况,给吓了一跳。
您推荐的LM2676我会考虑的,不过眼下LM2576都已经焊上板子剪过脚了,不能换了。不想浪费就先用上吧。
本来还考虑过LM2596的,频率是150KHZ,可我那用电设备正好要用到150KHZ中心频率的扫描信号,担心干扰,所以没用。
至于并联电容后LM2576发热暂时还没发现,因为我的用电设备平时电流只有0.6A,就算一拖二最多也不会超过1.5A,所以电源本身热量并不大。

网友B:
电容耐压选择

要看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圆片电容(应该是瓷片电容)也没有问题,可能选择的耐压太低了

网友D:
如果是吸收干扰就用RC串联吧

高的尖峰能量由RC来吸收,R阻值几个欧姆就可以了,C可以就用223或者小一点的.相信效果也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