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这样一个电源如何实现?

楼主(2008-12-15):
想问这样一个电源如何实现?
输入:95-105V
输出:100V
电流:20A。
曾有人讲过一种方法,为了提高效率,利用输入输出压差小,可以通过改变参考地变成一个0-10V输入,5V输出的低压电源,这样效率能做到很高。
不知是否有人知道这种方法,也可能我表述的不是很清楚。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也就是浮地处理

把95v当成一个参考地,来进行稳压处理了

楼主:
这样的话您觉得能提高效率嘛?

这样的话您觉得能提高效率嘛?
我们这个问题面临的效率需求还是挺高的。要在95%以上。

网友B:
是俺说的

俺正在整理以前折腾的一些类似的怪东西,找人申请一大堆专利...

你这个应用可做到97-98%,甚至更高些,俺可以给你们整一个方案,价钱好商量

网友A:
提高效率是一定的

不过只有思路,没有具体的方案,呵呵,楼上的有卖的

网友B:
98%效率低压差DC-DC

已经有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