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片子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大家看,那个NMOS,电流应该从漏级到源极,可为什么,图中电流是反的呢

网友A:
MOS管的漏极和源极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但由于常用MOS工艺问题,存在“体二极管”效应,所以只有这样接才能确保电流不会从输出端倒灌如输入端。

这个芯片其实是有电荷泵的,可以使GATE端比VIN端电压更高,从而让NMOS管导通

Linear推出0V至18V理想二极管控制器LTC4352

类别:新品推荐   发布时间:2008-8-2 阅读:858

凌力尔特公司 (Linear) 推出 0V 至 18V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 LTC4352,该器件使多个电源|稳压器能够进行低损耗“或”连接而对电源电压有最小干扰。LTC4352 调节外部 N 沟道 MOSFET 上的正向压降,以确保在二极管“或”应用中电源之间平滑传送电流。在低压系统中,控制器之间的慢切换导致在电源切换时的电压下降。快速 500ns 接通时间和仔细设计的 LTC4352 确保从一条通路向另一条通路平滑切换,而且没有振荡。如果输入电源出现故障或短路,那么快速关断最大限度地减小反向电流。除了冗余电源“或”之外,LTC4352 还在电源保持应用 (把电源电压的瞬间骤降与负载隔离开来) 中提供了一种出色的二极管替代方案。

  快速接通通过存储在一个外部电容器上的电荷来实现,以立即提供栅极上拉电流。LTC4352 提供欠压/过压监视和一个 FAULT# 引脚,以在输入电源超出正常值或开路 MOSFET 故障发生时发出指示,而一个 STATUS 引脚指示 MOSFET 接通状态。可以使该理想二极管的作用无效,以在需要时允许反向电流。此外,LTC4352 可在输入电源是热插拔型的应用中用于浪涌电流控制。

  与标准二极管相比,LTC4352 可防止超出范围的输入电压影响负载电压,利用背对背的 MOSFET 和 UV 及 OV 引脚上的电阻分压器来设置可允许的输入电压工作范围。该控制器用 2.9V 至 18V 的电源工作,通过使用一个外部电源,提供额外的灵活性以控制低至 0V 的电压。

  就高可用性系统中的并联和冗余电源而言,LTC4352 提供的监视和控制水平是完美的。这个精炼和高效率的解决方案采用节省空间的 12 引脚 MSOP 和 3mm x 3mm DFN 封装,规定在商用和工业温度范围内工作。以 1,000 片为单位批量购买,每片价格为 2.50 美元。

  性能概要:LTC4352

  多电源或电源保持应用中功率二极管的低损耗型替代方案

  控制外部 N 沟道 MOSFET 以获得大电流能力

  0V 至 18V 电源“或”连接或电源保持

  500ns 接通和关断时间

  输入欠压和过压保护

  开路 MOSFET 监测

  用于监视的 STATUS 和 FAULT 输出

  可热插拔

  反向电流使能输入

  采用 12 引脚 MSOP 和 DFN (3mm x 3mm) 封装

网友A:
每片价格为 2.50 美元,真是有钱人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