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开关电源输出中含有较大的低频成分

楼主(2008-12-16):
最近用L4960装了一部开关电源,输入为市电,输出为24V,额定10A电流,由于它的最大输出电压是2.5A,所以用4个2SC5200进行扩流,在测试输出时发现纹波中含有100HZ的交流信号,我查了一下L4960的Datasheet,发现其对100HZ的交流有56DB的抑制,不太了解为什么输出仍含有较大的100HZ的频率成分,请教高人帮忙解答。

网友A:
解决"开关电源输出中含有较大的低频成分"方法之一

"输入为市电,输出为24V,额定10A电流,由于它的最大输出电压是2.5A,所以用4个2SC5200进行扩流,在测试输出时发现纹波中含有100HZ的交流信号"----问题在于交流电源的整流滤波电容量过小.经验公式:滤波电容量{UF}为输出总功率[W]数值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