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如何把开关电源12V有效降到8V,带动36w/12v直流电机?

楼主(2008-12-25):
请假:如何把开关电源12V有效降到8V,带动36w/12v直流电机?因客观条件需要降速使用36w/12v电机,如何简单可靠降压?用电阻电流太大...

网友A:
叫卖电源的给你改成8V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话一般调整取样电阻即可

很多都是有电位器可调的

没有的话就只有“叫卖电源的给你改成8V”或者自己去对这PCB找咯~~~

网友A:
洗碗机修电视机修多了吧

正宗的工业开关电源,那有什么电位器(微调电阻)给你调?
微调电阻简直是可靠性的大敌,俺吹毛求疵,过压保护取样采用冗余设计...

楼主:
12v还要保留di!

实在不行加一个20W/1欧的水泥电阻行不?

网友A:
不好,串电阻影响启动转矩

串几个5404吧,两组并联,看你电流好像是4A

楼主:
是带动36w/12v电机的,目的就是降速

网友C:
就是串二极管,3A,要并一下

网友D:
看起来,用PWM办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使用66%占空比,就等效于电源电压降到8V,而且效率很高,
只不过有点复杂,成本也比串二极管高
但是效率比二极管办法要高很多
而且不但这样,用PWM办法可以得到任意你想得到的电压,
8V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网友E:
buck一下

成本比较高不过可以精细调节....

网友F:
可变动电阻值

 可变动管子(比如TL431/SE431)旁边的那几个急精密度比较高的电阻的阻值!

网友:
降压

用一个7808稳压块加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做电流扩流,你看看是是了

网友G:
你无非是要8V的转速,

肯定是PWM了。

网友H:
你可以用一下LM2576看一下可以吗,

你可以用一下LM2576看一下可以吗,你要自己绕制电感了.降压应该是很容易的,要么你用线性稳压来做的话,电流不够大,你就要用到扩流,那你就可以用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进行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