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电源滤干净

楼主(2008-12-26):
我这一台垃圾100V150A开关电源,出来的电非常不干净,太经常无故的电压乱跑.  怎么把送出来的电滤干净点?

网友A:
电压乱跑?

把现象描述清楚点

楼主:
电压有时候自己向上跑啦,这个还好,概率不是很大

最要命是电源不干净烧东西,用来代替电池测电调的,烧一个就是3位数,大蚂蚁给俺支点招,

网友B:
电压乱跑的话先检查虚焊,把电位器全换过

电位器千万别买便宜货哦

这么大的功率,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C:
估计是反馈系统不够灵敏引起

估计是反馈系统不够灵敏引起
包括检测部分,信号是否够大了
反馈放大后控制信号是否到位
反馈控制部分单独供电较妥
这种东西真要玩好是很费劲的,你的东东估计用作粗电使唤,充个电问题不大
作测试用还是去找台二手的好点的通讯用开关电源,不是很贵的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话先买一堆小点的电解和金属膜电容并上去再说

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应该不会在意这么点钱的。

要考虑甩负载的问题,所以最好不要用大电感做电感滤波,否则只会烧的更难看

测电调和无刷电机的话,
按我的想法,最好还是用蓄电池组或锂电池组来测试,尽量贴近实际情况

否则无法模拟电池内阻的影响

网友A:
不是不够灵敏

而不是稳定

极点、零点、增益、带宽...

网友A:
不是不够灵敏

而是不够稳定

极点、零点、增益、带宽...

楼主:
用电池测电调电机不现实,成本老板不接受,6S锂电一组就是800

    这个电源整体的垃圾,应该只能粗用的.

改它内部电路俺可没能力,出来的电真的很不干净.

网友A:
DIY一个试验电源吧

买UPS的7AH/12V铅酸蓄电池,40-50块钱一个

楼主:
大蚂蚁,要求输出8---45V可调 等于2--10节锂电

电流要求130A   最大的电调是42V120A...  那个可不够哦,

网友A:
把你们作坊老板的电动单车的电池和充电器折一下

接上充电器边用边充

搞个大功率的线性电源。

LM324有吧?接个TL431做基准源,再买几个MOS管。

向你们老板娘要一个大号的不锈钢菜盘,把MOS管焊上去,装半盘水。

一个土制大功率线性电源便产生了

楼主:
拆他越野车的电池......

网友B:
晕,150A啊,你让他用线性电源???

不过你们老板硬是不想掏钱的话那也只能这样土法解决了

网友C:
边充边用是个好办法

蓄电瓶相当于一个超大电容器

网友B:
靠,看我百度搜索的结果:

TMD,只有盗贴的网站的,却没有21ic的
 相关链接:http://www.baidu.com/s?wd=100V150A%BF%AA%B9%D8%B5%E7%D4%B4&tn=dwso_5_dg

网友D:
上面那个网站和21的完全一样

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原版了~~~~~~~~~~~~谁抄谁?哪里的人一定在骂21克隆了他们了

网友A:
21没有交保护费

网友B:
分不清哪个是原版?

我自己一个个字写出来的贴会“分不清哪个是原版”??

和黄启、蚂蚁等人交互讨论、回复的贴会“分不清哪个是原版”???

楼主:
哈哈,给老x换了个够窘的头像.

http://www.hqwic.com/bbs/userface/14.gif

网友E:

可能是布线没有布好,也有可能滤波效果不好 最好买个名牌的

网友F:
怎么也不可能干净

网友F:
这已经不能叫滤波了,叫稳压更好点

网友A:
电子滤波

所谓的滤干净,是指抑制到可接受的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