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电源

楼主(2008-12-26):
DC/DC高压开关电源,相应的技术参数(高压600-1500V可调)和需要采购的元器件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参数不详

电流?电压稳定度?

网友B:
移相三电平

可以用三电平实现,看你功率多大

网友C:

是不是想做仪器(测二极管,三极管,MOSFET。。。)

网友D:
听说过 溅射离子泵吗?

你可以参考下溅射离子泵的电源

网友E:
生物化学分析用的电泳仪

大概可以满足楼主要求。生产厂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