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正激开关电路,谢谢

楼主(2008-12-26):
首先谢谢大家先,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关电路,正激式的。我用示波器两个探头进行测试,发现变压器初级A点波形是一个矩形波,高电平390V,低电平0V,开关频率为150K,占空比为0.93,而变压器次级B点波形为一个交流矩形波,正向电压为+5V,负向电压为—30V,在这里小弟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一下大家,望指点:
1.当A点波形为高电平390V时,B点对应波形为正向电压5V;当A点波形为低电平0V时,B点对应波形为负向电压-35V;

根据这个电路分析,当开关管关闭时,变压器初级处于储能状态,为高电平390V,那么此时次级B点不应该有正向电压5V才对呀,因为既然处于储能状态,是通过什么向次级输送能量的呢?后面-35V比较好了解,因为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处于释放能量状态,故向次级输出能量,是吧!

看在小弟辛辛苦苦打字的份上,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正激?

    明明是个反激嘛。你的理解有误,看看书吧。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是反激的,小弟不小心记错了,但是还是想问上面的那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B:
你的理解刚好反了

    根据这个电路分析,当开关管截止时,A点为高电平390V,变压器处于释放能量状态,那么此时次级B点应该有正向电压5V+整流二极管压降。
    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初级处于储存能量状态, 通过负载前的电容向负载输出能量。

网友C:
呵呵,LZ先要学会判断同名端的电势:-)

楼主:
呵呵,无限感谢

呵呵,谢谢大家 了!

楼主:
还有一个疑点?再请教

再请教一下,变压器释放的能量的时候次级输出才5V,为什么在储能时次级还有-35V的电压输出,因为我测试了B点,发现这个负向电压的,只不过输出被二极管半波整流干掉了,呵呵

楼主:
有一个疑点?再请教

网友D:
导通时,看成是个纯粹的变压器

次级电压按初次匝比分配

网友C:
储能时空载,按匝比分配;放电时受二极管钳位

钳位在滤波电容电压+二极管压降上

至于滤波电容电压是多少,取决于反馈网络的闭环控制

楼主:
储能时空载,按匝比分配

 储能时空载,按匝比分配
xwj 这句话说得有道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此时次级输出负向电压35V,非常感谢!以后要多多向你学习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