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85与tl5001设计18v-3A输出,哪个性能更好?

楼主(2008-12-30):
因要设计一DC-DC电源:
输入电压:19-25V

输出电压:18V
输出电流:>=3A
输出纹波不要太大

请各位达人给点建议啊,谢谢啦!

网友A:

最好是做个实验试一下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用FP5138做可能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