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有什麽要求

楼主(2008-12-31):
(无正文)

网友:
电源变压器

要求就是绝缘的问题,也没别的。是不是交流的变压器啊?

网友A(2009-02-10):
笨啊

最基本的要求连傻子都知道哦,一个就稳定系数,第二就是绝缘程度。这两个最基本了

网友B:
你们学校的变压器时间久了,性能下降!

网友C:
和变压器性能无关,主要是受负载影响

比如挂了很多没有PCF的开关电源,就可能造成波形顶部被斩掉的现象

网友D:
来源于市电电网的非线性失真

非线性负载引起的,如整流滤波,晶闸管调相,电焊,气体放电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