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W反激电路为何输入电流会不断上升?

楼主(2009-01-01):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我用反激做输入为12V(9~18V)输入,输出为15V,1A的模块电源,PWM控制芯片是ucc3803,变压器比为12:18,初级感量为12u,频率为400K,半载时电路正常,满载1A时,输入电流不断地往上升,好像没有上限似的,有一次电流都升到烧了管子,ucc3803第6脚输出的占空比貌似也在不断地增大,请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麻烦各位大量指点一下

之前用过匝比为5:15,变压器饱和,开关管波形不对,经常烧后级的整流管,之后改试为14:18和12:18,13:20基本上不会烧整流管,估计不是饱和问题,但是就是输入电流不稳定,总是在上升,占空比也大于50%,而且已经加了斜率补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设计参考

1、占空比在输入电压最低时最大,此时要小于0.5,当然,如果你不管开关管的开关损耗,也可以加大反射电压,RCD的电阻大些,磁芯复位便快,占空比便可大于0.5;
2、开关器件的驱动及热稳定性,高温时压降增大,PWM便会加大占空比,恶性循环;
3、基准源的热稳定性;
4、斜坡补偿参量适合否?

楼主:
电流还是在升……

我用的是单端反激的,就是一个很简单常用的电路罢了,感觉对于反激来说占空比超过50%这个关系应该不大吧,何况我后来改了匝比,已经把它降低于50%了,满载时它的输入电流还是会1mA、2mA、3mA……不停地往上升(即使不是很快,但好像又是停不下来的),

我用到瓷罐是TDK的P11/7 POT CORES,P14/8 POT CORES也试过,就是不行,电流还是会往上升,用过很多不同匝比的变压器了,感觉一点进展都没有,所以估计可能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至于是其他什么原因真的就不懂了啊

基准源的热稳定性,不知道又应该从哪里入手,我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新手,希望各位能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B:
400K的开关频率,时间是2。5US

第一步:先测12u的电感的直流电阻,算得时间常数:(T)涛=L/R
第二步:代入I =Imax*(1-E^-(R/L)*t);求得最大电流,若此电流不会使磁蕊饱和以极不超开关管的最大电流,则正常。
第三步:检查电感的释放能量,必需有能量释放动作,以上计算才能正确,否则就会出现LZ所描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