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讨论,有详图 ...

楼主(2009-01-02):
具体推导内容:While the transistor is ON Vx =Vin, and the OFF state the inductor current flows through the
diode giving Vx =Vo. For this analysi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inductor current always remains flowing
(continuous conduction). The voltage across the inductor is shown in Fig. 7(第二张波形图) and the average must be zero for
the average current to remain in steady state
由此得出公式: Vin*Ton + (Vin - Vo)*Toff = 0

这个公式用到的是什么定理(电压和时间的乘积),不太明白,请DX们赐教这段推导过程,谢谢!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

如题

网友A:
找个开关电源的书看一下吧,这个是一个基本公式,一般都

楼主:
隔行如隔山,还在同行呢,只适用的少,哎,难啊

楼主:
象这个不加负反馈环路是否可以做到恒定电压输出?

网友B(2009-02-16):
dian liu chong liang xiang deng

网友C:
电压乘时间(实为积分)自然会想到电感和电流,只是电感

网友D:
伏秒平衡

L*dI=V*dt

网友E:
不加回环控制`难做到输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