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有问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09-01-04):
我做了一个电源,主回路没有问题,但是5V和12V这路的二次绕组的V6和V7二极管总发热特别厉害,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恢复时间的问题

二极管串磁珠,再并RC

楼主:
我并联了RC

我并联了一个RC数值是R=15  C=102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呀

网友A:
整流电路发热的原因

1、正向压降*电流;
2、反向漏电流*反压;
3、恢复时间引起的短路电流,除了增加二极管本身功耗,还增加了主开关管的开通损耗,要极力避免,一般是在二极管上串磁珠,利用其对短路瞬变电流的抑制作用,降低这种损耗,于人(主开关)于已(二极管)都有利

网友B:
看楼主的图,电流应该不会大。你用的啥子型号的二极管哦

网友A:
反激反峰电压很高

占空比越小,整流二极管承受的反峰电压越高,如果是宽电压的,在AC220V情况下占空比基本在0.2左右,二极管将承受6-7倍的输出电压,恢复期的损耗,可能比正向导通损耗还大

网友A:
俺现在折腾一个180-260V输入的东东

输出24V,便要用200V的快恢复二极管,如果是做90-260V,那输出得用400V的二极管

楼主:
我用的二极管是快速恢复的HER208,

  要是肖特基的管子就好了一些,现在我改成了MUR1660C,效果好点,但是也是热,是不是我的主变压器的问题造成的呢?有没有这个原因?大侠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注意散热吧

温升基本与表面积成反比,后者的表面积大许多,温升自然小

前者是DO-15封装,热阻那个大,几十个mW都明显发热了,何况数百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