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同名端

楼主(2009-01-06):
请问在绕变压器时同名端有没有一定的规则或习惯可循?多谢!!

网友A:
尽量使电压差大的线头距离远点。

网友B:
方法N种,但万变不离其宗

愣次定律+右手定则

楼主:
我知道用楞次定律和右手定则判断同名端

我知道用楞次定律和右手定则判断同名端,我的意思是大家有没有一个约定什么的,比如说偶数脚是同名端什么的.

网友B:
没有这种规定

一定要规定的话,中间抽头的怎么弄?

楼主:
恩,我是在昨天晚上拆变压器的时候想到了同名端的问题

恩,我是在昨天晚上拆变压器的时候想到了同名端判断的问题,谢谢前辈了!

网友A:
有时还跟方便走线有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