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一下关于光耦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小弟才疏学浅,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关于光耦的问题:
1.先说线性光耦,比喻说TLP521吧,它的控制端导通电流If是一个固定值还是有一个可以变化的范围值?(如果是范围值,一般它的导通电流大概在什么范围?)还有它的控制端导通压降是不是也是一个固定值哦?

2.线性光耦的受控端电流,也就是和光耦的CTR关系密切了,一只光耦的CTR是不是也是固定值?如果CTR固定了的,那么受控端电流Ir也跟着定下来了,压降也定下来了,这样了解对么?

3.非线性光耦,比喻说250,是不是它的控制端一旦导通了,受控制就相当于短接(即C、E极无压降),直接开通?

以上小小问题恳切请求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迷津,非常感谢!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网友A:
521不是线性光耦,但开关型光耦也有一小段线性区

    线性光耦里的光敏管制造工艺和开关型光耦不同,具有比较大的线性区,其导通程度随LED的光强在一定区间内呈线性关系。光敏管呈普通三极管的VA特性,只是基极电流由光致产生。

楼主:

哦,这样的哦!那为什么一些光耦叫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呢?如果将二极管端电流加大,岂不是所有的线性光耦都会变成非线性光耦了?即失控

网友B(2013-01-28):
引用 楼主:
哦,这样的哦!那为什么一些光耦叫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呢?如果将二极管端电流加大,岂不是所有的线性光耦 ...

主要是应用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C:
种类太多,用法也多,对这个了解的不多。